关于耦合器的计算

楼主(2008-04-16):
若理想的耦合器耦合系数是10dB,      输入信号6dB.
    请问?      输出端口的信号增益?     耦合端口的输出信号增益?
   怎么计算呢?

网友:
我想你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输入信号是能量,应当是6dBm(或6dBW),经理想耦合器,输出基本还是约6dBm,而耦合端应当是-4dBm.它们的关系为`:输入=输出+耦合+衰减.因为耦合量少,所以近似为:输入=输出;耦合=输入-耦合比.

网友(2008-11-17):
6-10= -4dB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理想的耦合器耦合系数是10dB,      输入信号6dB.
    请问?      输出端口的信号增益?     耦合端口的输出信号增益?
   怎么计算呢?

你多看一下书啦

Coupling :The decibe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wer at the coupled port and the input port
由于是理想的,故你的
    耦合端口的输出信号(db)=输入-耦合度
   直通的输出信号不能直接用db计算,应先用功率表示。再转成dB.
   直通的输出信号(dB)=输入-10*log(1-耦合输出的功率,非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