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采样频率与时钟频率?

楼主(2008-04-16):
提问:在ADC设计中,确定了采样频率,如何确定时钟频率?二者有何关系?

请各位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
奈奎斯特定律应该讲了吧

网友:
根据分辨率确定DR,再根据DR确定L、M。L是阶数。M是过采样率。由此可以确定采样频率。

网友(2009-02-11):
时钟频率应该大于采样频率

网友:
那要看你用什么结构了 看看一次采样需要多少个时钟

网友(2013-03-20):
这个与ADC的结构有关系,取决于转换一个数据需要多少时钟周期以及采样需要多少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