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级运放共模反馈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我现在调的那个运放有两级:第一级是折叠式运放,第二级是套筒式,第二级输出加上了共模反馈电路,其中Vref是1.25V,直流静态点调好后,我的共模反馈环路增益达到了130db,但是共模输出电平只有1.22V,跟1.25V差到很远,精度远远不够,我问了下师兄,他说共模反馈环路增益有这么高,应该保证了精度啊,有高手能回答么?还有,我改了共模反馈电路中的尾电流源管子的宽长比,也就是把静态电流加大了,结果共模输出电平达到了1.249V。还有将连接共模反馈电路和第一级运放的管子宽长比后,共模输出电平也有很大变化。请问改如何保证共模输出电平的精度?除了环路增益外,还有如何消除以上两个因素对输出共模电平的影响?

网友:
不清楚,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结构的CMFB?

网友:
這么具體的問題,要有線路、參數才行,建議你問你師兄的師兄,或找個年輕的師傅問問,或不恥下問找個師弟!

网友:
不要太关心你的共摸点非常精确,只要确保你的每个管子都工作在饱和状态,就可以了!还有就是corner与温度要跑一下,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那么你的运放是可行的。

网友:
调节管子尺寸,使所有的管子都工作于饱和区!

网友(2008-05-18):
在关注这一方面的东西

网友:
顶一下正啊

网友(2008-07-30):
期待有更加详细的讨论

网友(2008-12-11):
不懂啊~

呵呵,偶还在学习阶段呢~

网友:
最好再说具体点

网友:
你确定仿的结果是共模环路增益吗?我怀疑你仿的是共模环路的差分增益?
第二级是什么结构,有电流源吗?从你的结果来看,我估计你第二级也是有电流源的。 有的话需要两个共模反馈,每级一个。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调的那个运放有两级:第一级是折叠式运放,第二级是套筒式,第二级输出加上了共模反馈电路,其中Vref是1.25V,直流静态点调好后,我的共模反馈环路增益达到了130db,但是共模输出电平只有1.22V,跟1.25V差到很 ...

网友(2009-01-13):
你的输出电压范围正常么?
如果你的输出达不到1.25V 你怎么加反馈输出也不会达到这个值

网友:
不要太关心你的共摸点

网友:
调好了运放

调好了运放,其他的就不难了!

网友(2009-05-12):
好像难了点啊!!!!!。

网友:
这么高的增益,你用什么结构共模取样的啊……

网友(2010-05-24):
按理来说,既然使用了CMFB的话,你的电路的common mode level should be at the desired level. If not, there is problem in your CMFB. Give me details about your CMFB or op amp. Or it is hard to find the problem.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