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spice中.DC的最小步长

楼主(2008-04-16):
在测运放的Output Swing时,对一个输入端.DC扫描
.DC Vin_plus 1.199 1.201 0.00001
输出应该描200个点,但是结果只有20个点
请教各位如何调整spice的内部最小步长,使得图像连续?

网友:
能不能在vin-plus的1.2V附近多扫描几个点呢?

楼主:
感谢fengtang2332

我就是想多扫描机个点,当我把步长减小的小于0.0001时,spice仍采用0.0001的步长
记得好像.option可以改的,但不知怎么改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弄

楼主:
继续

先顶一下,自己再找找

楼主:
自己搞定了

自己搞定了 只要在1.199和1.201后面多加几个0就行了
自娱自乐了

网友:
yundao
HSPICE净度是多少?

网友:
去看options选项,应该在这个里面可以改一下。

网友(2011-01-09):
楼主so BT,平时DC的步长不需要设置的这么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