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性区管ota放大倍数

楼主(2008-04-17):
我利用工作在线性区的晶体管及gain-boost结构做ota
但ac放大倍数只能达到45dB,是不是太低了?可是调不上去了。请教这种结构可以做到多大?
我用的是0.18um CMOS工艺。
另外,用于gain-boost的一级运放在0.18um工艺下可以做到多大?用了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
工作在线性区的MOS一般在增益提高运放中做有源电阻,以便节省电压余度,但如果在他上面沉叠的MOS管跨导和小信号电阻不高,增益也难做上去,当然将用作电阻的MOSFET偏置在SI区,增益会高些,但电压余度消耗大些,也可以采用多级运放来提高增益,用三级运放达到100dB或许没有问题(你的0.18um工艺中MOSFET的L允许取的最大值是多少?L尽可能取大值)

网友:
May I know why use linear region of MOS transistor for gain-boosting techn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