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反馈的意义何在?

楼主(2008-04-17):
看Razavi的书,“在高增益放大器中,输出共模电平对器件的特性和失配相当敏感,而且不能通过差动反馈来达到稳定”,所以要加CMFB。
那么仿真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失配的,但从仿真来说,是不是加不加共模反馈对电路是毫无影响的?

网友(2008-10-07):
仿真的时候加不加CMFB电路,对结果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
稳定偏置啊,你的交流信号的共模点是有一定范围的,当范围偏离,电路的performance就会受影响。

网友:
both input and output need cm operation range, input cm range is direct.
while you cant ctrl output range directly, you need feedback ctrl, cmfb it is.

网友(2008-11-10):
bu hao du bu xing,yao bu xia bu le

网友(2009-03-02):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保证供模点稳定从而使得管子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2023-08-02):
共模反馈的主要作用是保证管子工作在正常工作区。

网友(2025-05-26):
你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是不是跑dc,那个静态工作点下的电路在你没有共模反馈的时候会偏差很大,导致电路的dc都不对了。如果你电路共模电平受到影响比较大,没有CFMB电路会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