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PSRR的提高方法

楼主(2008-04-17):
我想在提高10KHZ时基准的PSRR值,将运放改为套筒结构以提高开环增益来提高基准的PSRR,结果旨只在低频范围内改变,在1K于10K频率时PSRR几乎不变,我想将提高10KHZ时PSRR提高到-75dB,请教该如何修改电路.

基准电路图

基准电路图

原始PSRR

原始PSRR

运放改为套筒后的PSRR

运放改为套筒后的PSRR

网友:
提高BGR的PSRR的相关paper较多,找几篇IEEE论文看看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减少w/l。。

网友(2013-01-08):
回复 楼主:

    环路增益只能改变低频PSR,要改高频的要么改环路带宽,要么用前馈通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纹波是在主通路走的,增加了环路增益,必然会减小环路带宽,而PSR从低频到3dB带宽保持不变,到3dB带宽之后就会以20dB/10倍频恶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到3dB带宽之后就会以20dB/10倍频恶化?小弟太菜了,还要麻烦您一下,或者您说那里有将这些我自己看看,自己对这个比较模糊系那个弄懂呢,先谢谢您了

网友:
你这个结构的BG的PSRR与运放的dc gain 和3dB带宽有关,在不改变dc增益的情况下增大运放带宽,应该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