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偏置为什么要接电阻

楼主(2008-04-17):
请版上的高手帮解答一下,为什么对一电路栅极加一直流电压偏置都要先通过一电阻,而不是直接加

网友:
应该是与前一级输出电阻相匹配

网友:
是不是要限制栅极电流啊?

网友:
可能会影响频率特性

网友(2008-05-18):
 应该是限流的吧.

网友:
应该是电流的保护

网友:
应该是限流

网友:
楼主问得太泛了,直流偏置加电阻,那有很多方面因素的,从电路结构上还有从性能上考虑都可能加入电阻,就是不清楚你具体所指电路,真让人难以回答。

网友:
问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