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IC 和MIXED-SIGNAL的design rule区别

楼主(2008-04-17):
我在画版图的时候,版图是既有纯数字电路,还有模拟接口电路的,我应该用LOGIC和MIXED-SIGNAL哪种的DRC,LVS规则?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要看analog design选了什么工艺,如果analog也只用了logic cell,那用logic的lvs就可以了
如果analog中有类似deep-n-well等其他logic model中没有的工艺,那还是用ms的lvs

网友:
mixmode在design rule里比logic的多了MIM Capacitor

网友:
Why need 2 sets of design rule for the same type of transistor in a wafer???

网友:
基本上可以把MIXED-SIGNAL看成是DIGTAL+POLY2

多数混合工艺只是在标准N-WELL DIGTAL的基础上加上高性能的PASSIVE COMPONENT比如HIGH RES或者PIP CAPACITOR

除了多出来的 其他规则相差不大

楼主自己掂量吧

网友(2008-10-13):
高精度电阻电容的区别

网友(2012-12-06):
如果做模拟ic,那选择什么工艺比较好呢?logic工艺可以用么?

网友:
在IC设计的时候 一旦选定某种工艺 应该只会有一套design rule。如果该工艺支持混合电路的设计,其中会提供对于特殊Analog器件的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