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谢谢各位了!

楼主(2008-04-17):
我用quartus编写了一个程序,让一个io口输出方波,为什么拿示波器看不是?而且是一个无规律的杂波?

网友:
晕,吧代码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啊。。。。。这样才能知道哪里错了哦~

楼主:
module mux(oe,dacs,clk,dadb);
output oe,dacs;
output[7:0] dadb;
input clk;
reg[7:0] dadb;
reg[2:0] en;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en==0) dadb=8'b11111111;
else dadb=8'b0000000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en=en+1;
end

楼主:
按照道理说应该在我指定dadb的一个io输出是个方波

网友:
你将en=en+1换成en<=en+1试一试,就是用非阻塞赋值看一下

网友:
module mux(oe,dacs,clk,dadb);
output oe,dacs;
output[7:0] dadb;
input clk;
reg[7:0] dadb;
reg[2:0] en;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en==0) dadb=8'b11111111;
else dadb=8'b0000000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en=en+1;
end

en需要有一个reset值吧,不然simulaiton都不行

网友:
我问一下,你那个方波是 8bit DA之后输出么?还是只是 8bit中的某一位?
希望你把你的设计方案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
clk频率多少?
示波器捕捉范围多少,示波器设置是否正确?
程序的仿真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
代码本身描述就不正确,先前仿过了,然后再上FP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