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安装的大问题,哭死。。。

楼主(2008-04-17):
我linux下装了Calibre2006,
然后找了个东东准备生成license,需要hostid
突然发现,nnd 我的linux下面竟然网卡没办法装上,去那搞啥hostid啊?
随便写了一个id,lmgrd可以起licenses,但是用不了。
然后就想找个hostid=any的license也没找到! 苦ing,哭ing
谁搞定,请吃饭!

网友:
不知你的网卡是不是非常新,先调查你的网卡的型号,CHIP的厂家。
如果不是很新,一般可以在网上找到Linux的驱动,不过可能要自己
编译,安装。

网友:
用的什么发行版,什么样的配置,还是考虑一下把网卡驱动起来吧。
虽然网卡没驱动起来也有可能搞定LICENSE,但能驱动起来上网方便呀,不用到Windows下来上网找资料。

网友:
装个虚拟机,装linux不需要装网卡驱动

网友:
找个老网卡插pci上

网友(2008-06-14):
我装不上  启动calibre -gui 报 symbol error   我用得是  redhat enterprise linux  ws 4

网友(2008-08-09):
很郁闷,在log文件里能看到Check in and Check out就是不能用。

网友(2009-01-30):
很正常,网卡驱动没装,06不行的,不过05可以不要装网卡驱动就能用。

网友:
从网上下载linux驱动,自己安装。刚搞定,不过calibre还没有启动起来。

网友:
为了有米,无奈灌水!

网友(2009-03-11):
找到你的网卡的物理地址就行了啊

网友:
必须装驱动

你的网卡必须装驱动。否则license可以启动,但就是运行软件的时候,会报错,说没有什么什么的license。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实验室买了台2008年的hp服务器,我给安装了AS4,当时安装了synopsys几乎所有的软件,
起licens也可以,就是软件运行时提示无license。后来我在linux启动时,发现没有启动网卡的提示,于是就上网找了驱动,
装好后,载起license,没问题,起软件,全部OK。呵呵,这可是经验之谈。可能一些老版本的软件不需要网卡,但05年以后的
几乎都需要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