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遇到过的错误!知道的麻烦说一声。谢谢了!

楼主(2008-04-17):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n_led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clk_rom:buffer std_logic;
     addr:buffer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can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con_led;
architecture abc of con_led is
signal clk_mn:std_logic;
begin
   fenpin:process(clk)
          variable counter_mn:integer range 0 to 15;
          begin
             if(rising_edge(clk))then

                if(counter_mn=15)then

                   counter_mn:=0;
                   clk_mn<=not clk_mn;
                elsif (counter_mn=5)then

                   clk_rom<=not clk_rom;
                   counter_mn:=counter_mn+1;

                else counter_mn:=counter_mn+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enpin;
   adder_mn:process(clk_mn)
            variable counter_n:integer range 0 to 5*16*2;
            variable counter_m:integer range 0 to 15;
            begin
              if(rising_edge(clk_mn))then

                 if(counter_n=160)then

                    counter_n:=0;

                 else

                    counter_n:=counter_n+1;
                    addr<=addr+1;
                 end if;

                 if(counter_m=15)then

                    counter_m:=0;
                 else

                    counter_m:=counter_m+1;
                    case counter_m is
                       when 0=> scan<="0000000000000001";
                       when 1=> scan<="0000000000000010";
                       when 2=> scan<="0000000000000100";
                       when 3=> scan<="0000000000001000";
                       when 4=> scan<="0000000000010000";
                       when 5=> scan<="0000000000100000";
                       when 6=> scan<="0000000001000000";
                       when 7=> scan<="0000000010000000";
                       when 8=> scan<="0000000100000000";
                       when 9=> scan<="0000001000000000";
                       when 10=> scan<="0000010000000000";
                       when 11=> scan<="0000100000000000";
                       when 12=> scan<="0001000000000000";
                       when 13=> scan<="0010000000000000";
                       when 14=> scan<="0100000000000000";
                       when 15=> scan<="1000000000000000";
                       when others => scan<="0000000000000000";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adder_mn;
end abc;

============================================================================================

提示如下错误:

Error: Cannot route source node "scan[15]~reg0" of type logic cell to destination node "scan[15]" of type I/O pin
Error: Cannot route source node "scan[8]~reg0" of type logic cell to destination node "scan[8]" of type I/O pin
Error: Can't find fit
Error: Quartus II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0 warnings
Info: Allocated 153 megabytes of memory during processing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ue Apr 15 13:04:07 2008
Error: Elapsed time: 00:00:15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0 warnings

双击错误提示过后,弹出如下的一个图像。啊~~~!!    这是什么啊,我看不懂啊···

网友A:
资源?程序库?

没碰到过,猜一下了。
1、是不是程序库少一个?(STD_LOGIC_ARITH.ALL)??
2、综合的时候资源不够了?。。。。你的型号片子在布线的时候区域单位内的资源不能满足要求,吧SPEED改成平衡模式试验下哦。。。。。

网友:
还没碰到过,等大牛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猜一下了。
1、是不是程序库少一个?(STD_LOGIC_ARITH.ALL)??
2、综合的时候资源不够了?。。。。你的型号片子在布线的时候区域单位内的资源不能满足要求,吧SPEED改成平衡模式试验下哦。。。。。

谢谢你 ··你的第一个方法我已经试了不行···第二个方法呢··我是新手暂时还不懂你的意思···所以请详细说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猜一下了。
1、是不是程序库少一个?(STD_LOGIC_ARITH.ALL)??
2、综合的时候资源不够了?。。。。你的型号片子在布线的时候区域单位内的资源不能满足要求,吧SPEED改成平衡模式试验下哦。。。。。

我现在换了一块芯片过后··可以综合了··但是我差了一下资源使用情况··我只使用了一小部分资源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你的第一个方法我已经试了不行···第二个方法呢··我是新手暂时还不懂你的意思···所以请详细说明~~谢谢

在芯片的综合设置里,有三个选择。。SPEED,BALANCED,AREA,SPEED是把芯片的综合结果尽可能的追求高速度。会在区域内集合很多的资源有的时候会让芯片的资源超标。改成BALANCED就会降低一部分工资速度换来更多的布线空间来解决资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芯片的综合设置里,有三个选择。。SPEED,BALANCED,AREA,SPEED是把芯片的综合结果尽可能的追求高速度。会在区域内集合很多的资源有的时候会让芯片的资源超标。改成BALANCED就会降低一部分工资速度换来更多的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