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计数器

楼主(2008-04-17):
请问能对一个减法计数器动态赋计数初值吗?就是用一个信号传递进去?

网友:
可以,综合出来应该是一个减法器+比较器,设计成reg变量即可。。

楼主:
我用的是vhdl,定义的是signal型,想让这个信号一旦变化就启动减法器按这个计数初值计数,可是老提示 Can't resolve multiple canstant drievers for net "f" at ...  这种错,不知为何?

网友:
你的设计在自减计数的时候,会不会因为重新赋值,打断原来的自减进程?

如果不会打断,假设x表示该信号,那么将x锁存为x_reg, 然后compare 新的x 与 x_reg, 如果不同,则将x 赋值给 x_reg后,启动x_reg自减计数。
如果会打断,那么设计两个reg变量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
Can't resolve multiple canstant drievers for net "f" at ...

多极驱动。。。在不同的进程里对同一个参数"F"赋值了,综合不能识别到底是那个电路对这个信号驱动。。。应该将这个信号的赋值语句都放在一个进程里。。。

网友(2012-12-21):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的话,如果设置同样的计数值的时候减法计数器就不会工作了,对二个计数器判断是否相同不同然后输出,如果我第一次计数五,我第二次还计数五,但是计数器不能判断了,如果是设置任何大于0的数都可以计数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