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DDR SDRAM

楼主(2008-04-18):
我要做FPGA控制DDR SDRAM,刚接触,不知道如何着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DDR的datasheet   参考网上的DDR 设计参考!

楼主:
ddr中有七种常用命令,是通过RAS_N,CAS_N,WE_N共同控制的!具体是怎么控制的,我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请高手指点一下,另外这些命令如何用?

网友:
DDR memory has so many suppliers, like samsung and MT, you can go their website to find.

网友:
看datasheet,说得非常明白!!!

网友:
记得Xlinx的Memory Controller有Verilog DDR controller的实际例子,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mig

用xilinx 的MIG帮你产生一个DDR控制器,然后再在上面改.

网友:
下载个具体的芯片的datasheet,上面会提到相关的时序,以及初始化等操作步骤等等,OPENCORES上也有参考代码,可以去看看。

网友(2008-05-25):
我的也做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
现在FPGA公司应该都有现成的CORE。而且在IO设置,板图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要求。所以还是请他们来帮尽快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恩,我也在研究中,很麻烦:(

网友:
哪里可以下载到这个软件阿?

网友:
推荐你看一下 Micron的DDR SDRAM的数据手册,上面的操作描述很详细

网友(2008-12-09):
DDR SDRAM controller 的实现还是比较麻烦的,具体实现时,地址的译码,各个状态之间的切换还是需要仔细斟酌的,控制器实际上就是几个状态机之间交互工作。
建议你先从SDRAM看起,网上应该可以看到一篇 SDRAM的时序和原理 的文章,写的很明了。把SDRAM的原理弄清楚后,在看DDR SDRAM.画好时序图,确定各个状态见切换的条件,后用语言实现。

网友:
小弟也在看SDRAM啊,DDR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其实SDR的状态控制要比DDR还要复杂一些,随着IO速度提高,很多特殊的读写中断都被JEDEC抛弃了。

Micron的SPEC写得还是挺清楚的,时序图画得也不错,很容易就能看明白。

网友:
如果你是用altera,里面集成了一个现成的ddr PHY和相应的测试代码,你可以先生成一个看看

网友:
一些建议

如果读写时序不是很紧张, 用IPcore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多谢时序紧张,需要自己设计时序,

网友:
用xilinx 的MIG帮你产生一个DDR控制器,然后再在上面改.

网友:
我写多SDRAM,和DDR SDRAM的代码,还是自己写下比较好,用MIG太复杂了,自己都看不懂

网友(2010-10-11):
先搞清楚DDR SDRAM的控制原理,前面各位大侠说得很清楚

网友(2010-11-15):
看datasheet就够了

网友:
datasheet为根本,再找参考设计

网友:
datasheet上都有,问题是时序,我去年做过这个,可惜没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