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2mem

楼主(2008-04-18):
在使用data2men工具将ram中的程序与旧bit文件生成一个新的bit文件,在生成那个旧的bit文件的时候是否需要使用ISE中的ip生成器生成一个ram呢,还有编辑bmm文件时,address  space最大能定义多大,还有 data2mem -bm my.bmm -bd my.elf -bt my.bit -o b new.bit 执行时,bmm文件和elf文件匹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1.RAM的生成可以用IP生成器,也可以通过HDL直接例化BRAM,还可以在EDK构建系统时产生.
2. BMM文件种地址空间的大小取觉于你的设计,最大值不可超过FPGA里BRAM的总和.
3.BMM文件和ELF的匹配通过修改生产ELF文件时的linker file来实现(xilinx 在V5FX之前的ELF都是静态链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