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

楼主(2008-04-18):
为何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

模拟地跟数字地,最终都要接到一块的,那干吗还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呢?
这是因为虽然是相通的,但是距离长了,就不一样了。
同一条导线,不同的点的电压可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电流较大时。
因为导线存在着电阻,电流流过时就会产生压降。
另外,导线还有分布电感,在交流信号下,分布电感的影响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分成数字地和模拟地,因为数字信号的高频噪声很大,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造成干扰。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但如果两个地混合,就不好滤波了。
本文正在参见模拟工程师大赛,欢迎大家点击投票,谢谢!

网友(2008-11-16):
呵呵, 这样做还可以分开模拟和数字的电源。。。。。

网友(2008-12-19):
呵呵,我还以为要问问题呢

网友:
一般都注意AGND和DGND分开单点接地。实际上电源的树形分配也会大大减低noisy电源对干净电源的干扰

网友:
模拟和数字地最好是在数字高频信号少的地方将两者短接,这样干扰会少一些。

网友:
干洗 健康干洗 宾馆干洗机 酒店干洗机

衣物熨烫技巧     A

〈一〉注意熨烫标示

  在使用熨斗熨烫衣服时,得先清楚衣服的质料特性,才能在温度有所控制,像有些化学纤维忌太高温,有些则不怕;有些天然纤维像丝、毛就不适合太高温,加盟干洗店而棉麻则又不怕了。这除了在熨斗上会有温度高低的转盘刻度外,在衣服洗标上也会有清楚的标示。

  另外有些布料,直接用熨斗在衣服表面烫,酒店干洗机会被磨的发亮或发白,既伤组织,也非常的难看,这时候就需要在上面盖一块里布或同质类的布料再熨烫,这样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

  〈二〉让熨斗更好用

  很多人都把烫衣服当作苦差事,其实只要在熨斗上下一点点小功夫,要烫好衣服就容易多了。

  熨斗我们一般只要用普通的家用蒸汽熨斗就行,宾馆干洗机熨斗底座是否清洁对於烫衣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如果发现底座上有纤维或浆衣服的浆糊,必须用湿毛巾拭净。熨斗用久了,常不够顺华,使得烫过的衣服,还是有许多小皱纹。这时,可以在乾净的毛巾上滴几滴无臭的油类(如色拉油)或是蜡。健康干洗然後用熨斗烫几下就行了。这样处里过的熨斗,不但让衣服服贴贴,推烫起来也省力一些。

  〈三〉毛衣熨烫法

  毛衣,针织质料这一类的衣服,如果直接用熨斗去烫会破坏组织的弹性,这时候最好用蒸气熨斗喷在皱褶处;如果皱的不是很厉害,干洗或者也可以挂起来直接喷水在皱褶处待其乾後,就会自然顺平;还有一个方法是挂在浴室中,利用洗澡的热蒸气,使其平顺。还有如雪纺纱之类较薄细的质料,需使用较低温烫,烫时不可太用力,以免弄破。

                                                                                                    【未完待续】

网友:
主要是怕相互干扰,具体的原因可以到网上搜一下,讲的很具体

网友:
一般数模混合系统,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在A/D或者D/A转换芯片下边单点接地。这样两个域之间的串扰最小。并且还要把模拟信号布线局限在模拟地的区域。对数字信号也一样。

网友:
哈,不错,谢谢,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文字说明

网友:
10楼的太不厚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发到这个论坛上很不和谐!

网友:
现在不是也有混合信号设计的么,不过我是小白,这么高深的就不懂了

网友:
your explanation is very detailed,thank you.

网友:
一点短接,这很重要。

网友:
那倒不一定, 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数电

呵呵呵 好啊

网友:
数字噪声很大的

网友:
分开未必一定好

一般的做法是布局上数字器件和模拟器件分开,可以共地 面;如果分开 地平面分割需要特别小心

网友:
是啊,我看书上也这么说

网友:
不分不足以平民愤

网友(2009-01-31):
这与布局布线强相关,只要回路不交叉,分不分无所谓

网友:
单点短接是什么意思呢

单点短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如果数字和模拟使用同样的电源,该怎么办?

网友:
很好这回明白些了!谢谢!

网友:
我晕!  这叫问题?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I think it's complicated design, and really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board you are designing. For example, you have multiple ADC and DAC in your board, and it's hard to use single point connection for analog GND and digital GND, in this case, one grounding plane should be used in the whole board.

网友: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网友(2009-03-02):
这个属于比较基本的常识吧。。。

网友:
防止模拟电路对数字电路的干扰

网友(2009-06-03):
呵呵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担心信号回路互扰,引起参考面抖动.

网友:
大概明白了。
谢谢 :)

网友:
讲得不错,不过emi工程师最怕看见这种情况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

模拟地跟数字地,最终都要接到一块的,那干吗还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呢?
这是因为虽然是相通的,但是距离长了,就不一样了。
同一条导线,不同的点的电压可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电流 ...

可以看看这片文章,讲的比较透彻!

How to Deal with Substrate Bounce in Analog Circuits in epi-CMOS Technology .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

模拟地跟数字地,最终都要接到一块的,那干吗还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呢?
这是因为虽然是相通的,但是距离长了,就不一样了。
同一条导线,不同的点的电压可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电流 ...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讲得比较透彻!

How to Deal with Substrate Bounce in Analog Circuits in epi-CMOS Technology .pdf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分开 应该是方便滤波

网友:
好 知道了

网友:
电磁兼容里好想讲过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数模混合技巧,经验之体现啊!

网友:
之前大概知道 ,现在更明白了

网友:
模拟地跟数字地,最终都要接到一块的,那干吗还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呢?,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楼主搞笑了啊
这么大个题目,想用这么几句话说清楚?

网友(2009-07-18):
二楼不要发广告
扰人视听

网友:
另外,导线还有分布电感,在交流信号下,分布电感的影响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分成数字地和模拟地,因为数字信号的高频噪声很大,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造成干扰。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但如果两个地混合,就不好滤波了。

很好 懂了 谢谢

网友:
又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2012-03-31):
感觉楼主就是东拼西凑的,没有逻辑性

网友:
这样讲通俗易懂哈~~

网友:
防止数字和模拟信号相互影响,对于电流而言,两种地分开,主要是改善电阻和电感的影响。

网友(2012-05-03):
说的还不够详细!!

网友:
接到一起最好用磁珠连接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AGND/PGND can be shorted together directly, but since most ICs may already have an internal connection, if you short them together again in PCB, you will create a ground loop, hence you need to know how your IC is internally connected, and chose a anti-parallel short in PCB design if the two grounds are directly shorted together in the IC internally; or a direct short if the grounds are shorted internally by two anti-parallel dio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