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AC仿真出问题

楼主(2008-04-19):
昨天还没问题的
今天仿真就出问题了
AC仿真输出为0加到多大的频率都是一条直线“零”
增益无论什么电路都固定在-6.4Kdb
相位裕度都为零
有人见过这是出什么问题了么?

楼主:
没人遇到类似情况么?

网友(2008-10-31):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信号没加对吧,或者测试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看输入新号吧。也有可能是电路没有在正常的工作区域。

网友(2009-03-19):
先仿真DC,确保工作点是正确的。然后再仿真AC。

网友(2020-01-2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我的DC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我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增益也一直是6.4kdB,方便教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