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lef与gds

楼主(2008-04-19):
大家好!我刚刚开始做后端设计不久,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前辈们^_^

我发现我的物理库中,gds信息和lef信息是不一致的。如果使用gds,则stdcell的高度是5.8u,而如果使用lef,则stdcell的高度是5.04u。由于我的fine routing grid是0.14u,所以如果使用gds的话,工具magma会报错说:不能生成floorplan,因为cellrow的高度不是fine routing grid的整数倍。 请问:

1、gds与lef信息不一致,这是不是说明我拿到的库有问题?

2、gds与lef这两种物理信息,在进行设计中,是不是使用其中一种就行了?由于gds报错,所以我现在用lef作为物理信息,但不知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最后的tapeout?因为有人告诉我说,最后tapeout时必须转换成gds格式的版图。

3、我的designrule也是库厂家给我的,我是否可以手动修改其中的fine routing grid数值?换句话说,我有权限修改designrule吗?如果修改,有何后果?是否会对tapeout有影响?

谢谢热心前辈的指点!

网友:
应该找foundry去核实一下

网友(2009-08-13):
应该问问fab厂

网友:
不一致的话肯定是有问题
你是不能修改foundary的参数的,最好还是找foundary解决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在signoff时,你的design gds 必须与库提供的std cell 及I/O cell 的gds merge起来,所以你即使现在用了lef可以做下去,但是在signoff的时候还是需要联系foundry去核实这个问题的。

网友:
lef 是通过gds 得到的,
它其实就是gds的一个黑匣子,只包含pin的信息
所以跟gds不稳和是绝对有问题的

网友(2014-10-23):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gds与lef不一致是不是因为测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