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实现CRC的问题

楼主(2008-04-19):
module crc16(EN,crc_in,data_in,crc_out,valid);
input[15:0] crc_in;
input[7:0] data_in;
input EN;
output[15:0] crc_out;
output valid;
reg[15:0] crc_out;
reg valid;
always@(crc_in or data_in or EN)
begin
if(EN==1)
begin

valid=1\'b0;
crc_out[0]=data_in[7]^data_in[6]^data_in[5]^data_in[4]^data_in[3]^data_in[2]^data_in[1]^data_in[0]^
  crc_in[8]^crc_in[9]^crc_in[10]^crc_in[11]^crc_in[12]^crc_in[13]^crc_in[14]^crc_in[15];
crc_out[1]=data_in[7]^data_in[6]^data_in[5]^data_in[4]^data_in[3]^data_in[2]^data_in[1]^
  crc_in[9]^crc_in[10]^crc_in[11]^crc_in[12]^crc_in[13]^crc_in[14]^crc_in[15];
crc_out[2]=data_in[1]^data_in[0]^crc_in[8]^crc_in[9];
crc_out[3]=data_in[2]^data_in[1]^crc_in[9]^crc_in[10];
crc_out[4]=data_in[3]^data_in[2]^crc_in[10]^crc_in[11];
crc_out[5]=data_in[4]^data_in[3]^crc_in[11]^crc_in[12];
crc_out[6]=data_in[5]^data_in[4]^crc_in[12]^crc_in[13];
crc_out[7]=data_in[6]^data_in[5]^crc_in[13]^crc_in[14];
crc_out[8]=data_in[7]^data_in[6]^crc_in[0]^crc_in[14]^crc_in[15];
crc_out[9]=data_in[7]^crc_in[1]^crc_in[15];
crc_out[10]=crc_in[2];
crc_out[11]=crc_in[3];
crc_out[12]=crc_in[4];
crc_out[13]=crc_in[5];
crc_out[14]=crc_in[6];
crc_out[15]=data_in[7]^data_in[6]^data_in[5]^data_in[4]^data_in[3]^data_in[2]^data_in[1]^data_in[0]^
  crc_in[7]^crc_in[8]^crc_in[9]^crc_in[10]^crc_in[11]^crc_in[12]^crc_in[13]^crc_in[14]^crc_in[15];

end

else
  crc_out[15:0]=4\'H0000;
  valid=1\'b1;
end
endmodule

不明白的地方是: crc_out[]= 后面的式子,是根据什么来的?
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
根据你的CRC校验多项式推导来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的BLOG,有一个CRC的文章
http://jinqiuliao.spaces.live.com/

网友:
再回复你两句:
CRC是一个M位2进制数除以(异或除)一个固定N+1位二进制数(根据不同的校验方法决定)得到一个N位余数,
将M和N一起传输,在信宿进行同样的除法,看结果是否一致;

当然上面说的是原理,实际实现的时候要解决以下问题:
1.校验速度,2.容易实现
所以你提供的verilog代码实现了8位并行计算crc,以提高速度(我试过推算,容易推错,结果大致相同,我就直接拿别人的来用了)
另外通过改进的算法,直接校验MN序列,得到一个固定值,叫做magic number,硬件容易实现

我说的不一定全对,IEEE上关于CRC并行计算的文章也有,有些东西也不容易懂,比如magic number的由来
我就抛砖引玉了,请达人指教。

网友(2008-05-20):
CRC校验分很多种,有8位,16位,32位等,不知道这里用的是多少位。

网友:
你这个代码是八位并行计算的CRC16
这个式子是从CRC16的串行计算公式中推导出来的,它一个时钟周期可以计算8位数据的CRC值,楼上所说的magic number是由于寄存器初始为全一时,相当于被除式增加了一个常数,所以在校验计算时会产生一个定值,如果寄存器初始值为全0,校验的结果应该为0。

网友(2009-02-19):
11

说的不错啊~

网友(2009-08-07):
谁能解释下这么怎么推导的

网友:
賽馬也出現CRC的問題喔

网友:
从基本原理出发,利用多项式得到的 楼主可以看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0-06-22):
是从推导公式得出来的,也可以说从原理图出来的

网友:
是一个算法了,看论文就知道

网友(2011-10-12):
这个是xilinx 公司用perl 脚本产生的,我用过,你提供的是8位并行CRC16

网友(2019-01-08):
回复 网友A:

   这个网页打不开,文章应该不长,能否帮忙贴多来?多谢多谢!!!

网友:
本质上就是直观的迭代,类似“数学归纳”。
你把串行表达式的每一个cin, 用上一级串行表达式的cout表示,然后迭代N次,结果就是所谓的Nbit 并行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