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ectre AC仿真出了点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8-04-20):
昨天还没问题的
今天仿真就出问题了
AC仿真输出为0加到多大的频率都是一条直线“零”
增益无论什么电路都固定在-6.4Kdb
相位裕度都为零
有人见过这是出什么问题了么?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电路,仿真结果不同,检查一下仿真参数有没有填错

楼主:
估计参数填错的可能性不大
就一个单管电路的输出都是零
而且,任何电路的仿真输出结果都是零
增益都是-6.4k db
郁闷.....

楼主:
急啊!!!哪位兄台给提供个解决方案

网友:
自己好好查查吧
ps:如果用的是D版,也算正常

网友(2008-05-27):
看看工作点对不对。。。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加了交流信号

网友:
似乎交流信号没有加上,或者加到了无关的电路上了。
有时候看看网表比看电路更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
No AC source is applied to the circuit.

网友:
有电路图吗,发出来瞧瞧。

网友A(2010-05-08):
楼主,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能留个QQ吗?

网友:
沒有ro c的loading

网友:
please check OP point

网友(2012-04-25):
应该是没有加交流,AC magnitude和amplitude是不一样的。

网友B(2015-11-11):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菜鸟一个,请关照,这是为什么哈,我的参数都对的哈,偏偏就这个图有问题

网友(2017-01-12):
在输入的信号源 AC magnitude 加个数值,就会有仿真结果了

网友C(2021-01-09):
啊啊啊我也是这样!!

网友(2022-03-08):
还有一种情况是电路中存在两个AC信号

网友(2025-01-28):
我也是同樣問題!!! bode plot 暫時改用 stb 去模擬 但 CMRR 就沒辦法了 卡在這裡一直解決不了

网友:
各位!!! 我好像解決了!!!

schematic

schematic

vdc

vdc

ade

ade

calculator

calculator

plot

plo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啊啊我也是这样!!

我好像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能留个QQ吗?

我好像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菜鸟一个,请关照,这是为什么哈,我的参数都对的哈,偏偏就这个图有问题 ...

我好像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