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FPGA验证问题

楼主(2008-04-20):
最近在做毕设,关于fpga验证的,有很多问题不是很清楚,我用的是ALTERA的开发板,将综合后的网表下载进去后,不知怎么加激励,一些简单的可以通过上面的开关加上去,但是比较复杂的就不知怎么加了,恳请大人帮忙,或介绍这方面的书也好,感激不尽!

网友:
你这是到了调试阶段吧!!!
看看《writing testbench》吧,你说加激励的,是不是这本书上说的验证啊?

网友:
哎,想想当年我也是象你这样无知的毕业生,指导老师也不懂吗?该死的中国教育!!!!!

楼主:
谢谢,我看看那本书,主要是现在我们这作这方面的很少,他们主要做后端版图的,老师基本见不到面,现在就是在FPGA上加激励,假如说验证CRC-32校验模块,怎么把32位验证数据加上去?据说可以构建软核,将CRC作为外设,或者是加载为ram数据,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希望有做过的达人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在设计工具的仿真工具里加激励,
也可以自己写testbench,用modelsim等仿真工具验证

楼主:
哦,楼上说的是用modelsim进行前仿或者后仿吧。这个可以做的,现在要做FPGA验证,功能上或者时序上的,主要在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你用一个51单片机就能实现。。你所需要的无非就是一个data流么!那么对于小型设计,51内部带的RAM和ROM就够用了。。
如果对于速度有要求,那么就用ARM。
如果需要大量DATA,就用flash存储数据,ARM控制。
如果是海量数据,你就要考虑和上位机PC建立数据联系了。。

楼主:
楼上说的很好, 提供了一种思路,谢谢了,不过我的开题就是FPGA验证,基本已经把代码写好了 也综合了,所差得就是进行FPGA验证了,没有头绪,所以请教诸位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