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中A/D位数为什么只要3位?信号问题?

楼主(2008-04-21):
我是做GPS的新手,我有个疑问为什么GPS 中A/D位数为什么只要3位?我查的资料都说对信噪比损失小,但理论原因是什么呢?请高手予以解答?是A/D的原因呢,还是GPS信号的原因。QQ:214649117.   email:jarronaaron@163.com

网友:
Machael S. Bra asch, A. J. Van Dierendonck, GPS Receiver Architectures and Measurements,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Vol. 87, No. 1, January 1999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2008-05-23):
理论上规定,主要是减轻设计复杂多,而且又能保持其灵敏度。
你用多少位都无所谓,只要你不怕复杂

网友(2009-04-14):
对信噪比影响比较小,所以1位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