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定义的一个512*8的数组能否作为一个例化元件的输出信号?

楼主(2008-04-21):
请问定义的一个512*8的数组能否作为一个例化元件的输出信号?

网友:
申明一下数据类型(可以定义到Package中),可以的。

网友A:
但是请想象一下,二维数组会变成怎样的电路呢? !!

建议变成存储器输出,否则会给综合、仿真、调试带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请想象一下,二维数组会变成怎样的电路呢? !!

建议变成存储器输出,否则会给综合、仿真、调试带来麻烦。

这种做法一般用于模块之间很多重复信号的连接,比如有很多vector,在图形或者代码例化的时候可以简洁明了一些,虽然看似数组输出其实这是模块之间的连接而已。

网友:
从模块设计的规则看,要求所有信号为寄存器输出,所有代码可综合。
二维数组不是一种好的风格。可能通不过Leda、nLint等对编码风格的检查,另外综合出的结果也可能和想象的不一样。
等到了板级调试阶段,如果想将某根信号引到观察线上更难找。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