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串口芯片

楼主(2008-04-21):
各位高人请推荐一串口芯片 ,要求是电压是3.3V的 插脚的。还望有熟悉的人介绍一下型号 不胜感激

网友:
16C2550,好像没有插脚的

网友(2009-05-17):
MAX3232

3.3v和5V兼容

网友:
上MAXIM网站找,很多

网友:
是RS232电平转换芯片还是RS232通讯芯片?

网友(2009-06-24):
我看TRSF23243是比较好的
6 通道,

网友:
MAX232啦,最简单方便且价格便宜,看你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要求,一般都够的

网友:
MAX232,很便宜的,控制很简单

网友:
MAX3232,我用过

网友:
能说的再具体点么

网友(2009-07-31):
不知道你用那种通信方式,如何给你推荐,使用232总线还是485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