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charge pump电流?

楼主(2008-04-21):
RT,有一种说法是只要面积够大,你的LPF电容能做到多大,你的Icp就取越大越好,是这样吗?

网友:
是PLL设计么?

charge pump的电流大小 应该由你的系统设计要求来综合决定

对你所说的“LPF电容能做到多大,你的Icp就取越大越好” 不太理解
Icp越大越好么?且不论功耗和面积的增加 如果目的仅仅是增大环路带宽 那又为什么要同时增大电容呢?众所周知 环路带宽和电容成反比

如果同步增加电容和Icp的原因 只是为了保持固定的带宽的话 那勉强可以理解

楼主:
如何来做综合的tradeoff呢?

网友:
trade off 嘛 无非就是速度 相位噪音 功耗
带宽=速度 但也影响整体噪音表现 噪音差了又要牺牲功耗来弥补

用Matlab建模来辅助考虑吧

网友(2013-05-30):
On-chip High-voltage Generator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