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不能识别

楼主(2008-04-21):
为什么我的设备刚上电的时候就出现D+和D-都有较高的电平(D+3.7V,D-3.2V)。

楼主:
没有人回复吗?

楼主:
还是没人回复,搞什么哦!问题提的不对?

网友:
是不是没有外部下拉呀?

楼主:
有15k的下拉电阻,谢谢!

网友(2008-09-15):
自己做的板还是买的板,买的板可能是芯片坏了,自己做的话还有可能是D+/D-的走线问题。我原来做at89c5131的时候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网友:
你做的是设备端吧?你是不是在设备端把D+,D-都用1.5k上拉到5v了?

网友:
同时为高?是不是D-的下拉电阻弄错了?还是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