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FPGA实现数值算法

楼主(2008-04-21):
关于用FPGA实现数值算法
需要用FPGA用实现一种数值算法-QP(二次规化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各位提供点建议和思路,谢谢

网友:
建议你先作算法设计,matlab。然后再写verilog或者VHDL

楼主:
现在有一些相关的C代码

现在有一些相关的C代码,将这些代码用VHDL或Verilog重写是不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
做Ic design 就不要怕费时间 ~~~想把事情做好就不要怕费时间!!!

楼主:
问题是

关键是留给写代码的时间比较短,有没有什么方法或工具能加快编写VHDL或Verilog代码的效率?

网友:
如果是作FPGA,可以写了代码直接板级调试,如果熟练的话,可能加快一点速度。

如果是作IC,那可就要一点一点的写代码了,毕竟代码风格和最后芯片质量直接相关。

而且作数值拟和算法的话,还要进行验证,比对随机情况下C与Verilog是否bit级一致。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