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怎么不一样呢?

楼主(2008-04-21):
很短的一个计数分频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enpin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12M时钟信号
        clk_scanut std_logic
);
end;
architecture abc of fenpin is
signal cnt:integer range 0 to 3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rising_edge(clk))then
            if(cnt=cnt'high)then
                cnt<=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nt,clk)
    begin

        if(rising_edge(clk))then
            if(cnt>=cnt'high/2)then
                clk_scan<='1';
            else
                clk_scan<='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

不知道程序有没有问题?我做功能仿真的时候能够看到cnt信号,但是做时序仿真的时候就没有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
Testbench中是否没有为cnt赋初始值?

建议引入全局复位信号,为cnt赋初值。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你是说在程序中加一段赋初始值的程序,还是在波形文件中对cnt赋值啊?

网友A:
欧,原来如此。

建议使用Testbench,用辅助仿真的工具会有很多功能不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原来如此。

建议使用Testbench,用辅助仿真的工具会有很多功能不好实现的。

新手··还不懂什么是testbench

楼主:
是因为时序仿真时一些信号会被解释成连接线,被工具优化掉了吗????

网友(2010-11-15):
lz请教一下你那个代码里面的cnt‘high是什么意思? 我是初学者!麻烦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