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ndpass Sigma Delt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21):
在Bandpass Sigma Delta中,Oversample rate是怎么计算的?
和LowPss SigmaDelta一样么? OSR=fs/(2*fbw) ??
有人知道么? 解释下

网友:
是的,OSR的定義還是不變的。

网友(2011-04-07):
OSR=fs/(2*fbw) ,fbw是信号的带宽,比如说你的输入信号中心频率是10.7m,信号带宽是200k,采样信号是42.8m,那么你的osr=42.8m/(2*200k),这样说应该很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