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10M的时钟同步44M的时钟

楼主(2008-04-22):
怎样用10M的时钟同步44M的时钟

网友:
楼主,把你的问题的环境也说下,你就说这么句话,还真不好回答

楼主:
设计一个异步时序电路,用44MHz时钟同步一个10MHz时钟域中的8bit宽的数据,要求写出部分Verilog HDL代码。(不用sram)
请高手指教思路啊

网友:
??

44M时钟可以看到以10M时钟变化的数据呀,直接采样不行吗?

网友:
低速采高速
握手

网友:
you can use "asyn FIFO"

网友:
使用异步fifo,地址做格雷码变换后比较

使用异步fifo,地址做格雷码变换后比较

网友:
推荐cummings FIFO2,
王道哈

网友:
一般都是握手,很多异步的接口都一个输出信号表示数据已经采样成功,这时候输入的相关控制信号才能撤消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