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编写字符串大小比较程序

楼主(2008-04-22):
求助 tcl编写字符串大小比较程序

网友:
比较字符串 string compare  -nocase -length str1 str2
-nocase 表示不区分大小写(可选)
-length 表示比较的长度(可选)

如果你是比较字符串的长度,你设置变量获取比较字符串的长度,然后比较变量大小就可以了
获取字符串长度的指令是 srting bytelength str

楼主:
不是比较长度,是字符串排序

网友:
“求助 tcl编写字符串大小比较程序”!看你的标题~~我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