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的for 语句

楼主(2008-04-22):
我想用for 语句对存储单元进行初始化: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init_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0)
  begin
        for(i=0;i<=255;i=i+1)
             begin
                   B2=0;
                  end
              end
       else
            begin
                for(j=0;j<=255;j=j+1)
                  begin
                           B2[j]=j;
                    end
             end
  end
用QUARTUS II编译出错说: loop must terminate within 5000 iterations.这是为什么呀,我不是给出了循环结束的条件了吧
请大家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begin
reg [7:0] i;
for(i=0;i<=255;i=i+1)
  begin
        B2=0;
  end
我又研究了一下,发现把for结束的条件变成i<255后就不会报错了,但是B[255]单元却没有logic drive .8位二进制数最大值是可以取到255的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软件的问题吗.
请大家一定要帮帮我,谢谢

网友:
不建议这样写Verilog。有没有想过综合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电路呢?

建议有空用一下Sypopsys的Leda或Novas的nLint,可以对Verilog代码作可综合性及代码风格的检查。

Verilog设计的初衷是仿真,可综合子集不过是很小一部分。

网友:
这个是用在testbench里面的吧

照你所说
你用的 8-bit 二进制
那它所有的范围就是 0-255
加到255后然后变为0,所以你这是一个死循环。。。就是软件报错的原因

网友:
既然是testbench里面的
无所谓可不可以综合

用 integer 可能好点

网友:
呵呵,opencore里面常这么写!

网友:
推荐使用 for循环来简化代码

推荐使用 for循环来简化代码,但是循环变量最好用reg 定义,不要用integer定义,否则DC会报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