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发板

楼主(2008-04-22):
我是一个fpga初学者,手上有块fpga开发板,但没有相关的用户手册。
我不懂板上各种存储器(flash,sram,sdram……),分别都有什么用,望热心人给详细讲解一下,或是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才能知道相关知识!

网友:
窃以为做EE的,一定要循序渐进~~

比如,先做单片机,然后做ARM和DSP还有FPGA,再作ASIC..
理论学西上先学 数字逻辑,再学操作系统。。

你的情况,直接上FPGA,注定需要你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简单说少睡觉,多思考。。。

学习FPGAdesign 只看书是不行的,从设计开始就要建立正确的设计方法论。。一块好的FPGA开发板,和很好的资料支持是很有必要的。

我建议,
1:你在网上找找类似FPGA 开发板的user guider..
2:熟悉数字系统设计,很多数字系统设计的书上有很多对存储器的介绍,很全面。。
3:FPGA的学习,建议直接看xilinx或是altare的datasheet,或者是相应的ISE和Quartus的handbook..国内的很多FPGA的书都是截取它们的章节内容。。
4:可能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的,也很长。多读读英文原版的资料,相当有必要!

楼主,要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