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lbert 混频器的工作点 设定

楼主(2008-04-22):
最近我在模拟基于Gilbert的混频器。在工作点设定遇到一些麻烦。
LO的Bias Voltag一般是取的多少?不需要具体值,只是想听听有经验的DX的分析。我的想法是,为了让LO尽可能的快速开关,可允许LO Transistor在DC Biasing的时候有微小的电流通过,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就把LO的Gate Voltage加到一定高度,约 Overdrive Voltage=0.05 V。

不知道哪个DX有工作点设定的具体分析的资料阿,最好是和Cadence有关的。其他方面我都差不多搞定了,就是这个LO的工作点不好弄。

欢迎交流!!!
谢谢!!!

网友:
应该是让他工作在饱和区吧?switch管的Vds好像影响IIP3的哦。

网友(2008-05-22):
是让开关管工作在饱和区,另外开关管的overdrive电压要小,一般取个80mV, 还有就是LObias的电压取值一定要使得尾电流管子工作到饱和区, 也就是使得尾电流管的Vds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