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PFGA验证

楼主(2008-04-22):
关于fpga验证的,有很多问题不是很清楚,我用的是ALTERA的开发板,将综合后的网表下载进去后,不知怎么加激励,一些简单的可以通过上面的开关加上去,但是比较复杂的就不知怎么加了,假如说验证CRC-32校验模块,怎么把32位验证数据加上去?据说可以构建软核,将CRC作为外设,或者是加载为ram数据,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希望有做过的达人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你想要验证FPGA的逻辑功能仿真就差不多可以,如果要在片上验证,而又没有外部输入的话,可以考虑设计可综合的激励代码一起下到FPGA里面。就拿你的CRC完全可以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否说的详细些?我记得好像一次只能下载一个工程吧?

楼主:
我的qq:645241220  有这方面的高手咱们可以交流,再次谢谢

网友:
不是另建工程,而是将激励也作为工程的一部分,只是一般的仿真激励是行为模型,可能不能综合上板,但是你这里要专门写可综合的激励,和你的其余设计一起综合,之后上板调试。

网友:
楼主是个超级大傻逼!!!
你的项目肯定是个系统吧!板上调试完成了,也就证明你的FPGA设计就是正确的了!!!
跟FPGA互联的IO就是激励啊,你还要什么激励啊!
难道你是在做芯片设计!!!????建议买人家专门的平台吧!1

楼主:
楼上的什么素质?人家出口成章,你简直是出口成粪,我也是学楼上的,请版竹不要封我IP,他搞人身攻击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之所以不明白才来求助,如果你要是高手可以选择不帮助,你搞人身攻击这种做法很让人怀疑你的人格和素质,强烈鄙视、恶心!

网友:
有些人以为自己水平很高的!说话还不尊重人的!这种人估计也不怎么样,人品太差了!

网友:
用FPGA做功能验证,你把设计写进FPGA,然后把它当芯片用,连到你的测试环境里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和我就是一个意思嘛,
那种菜鸟,有人帮助你,还不虚心,呵呵,算我错了!!!!

楼主:
对于大家的帮助,我十分感激,也十分欣慰坛子上有这么多的高手和热心人,学问学问,边学边问,对于大家的建议我当然虚心的接受,并进行总结,接受的是知识,是经验,对于其他的,换位思考一下,你能虚心接受么?

网友:
我把我的理解说一下,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要验证FPGA实现了可靠的功能,需要有“自证清白”的手段啊。只能用外部加激励的方法,对楼主来说,需要新的硬件板卡来为FPGA提供数据源,CPU、DSP、另一块FPGA都可以轻松的提供。

但如果新的硬件板卡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将激励和你的设计都例化在一片FPGA中,但就像编码器和解码器都在FPGA中实现一样,没有可供外部观察和验证的方法。其它人无从知道你的努力和辛苦啊。
例化在一片FPGA中较简单,再编写一个激励模块,然后用新的顶层包起来即可。

网友:
鄙视

看到了素质这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