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R DAC 出点问题

楼主(2008-04-22):
做一个R-2R型的DAC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电阻网络和一个单位buffer Op-Amp
电阻网络的输出线性很好
单位buffer Op-Amp的跟随线性也很好
这两个都是分开防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当我把电阻网络的输出电压接到单位buffer的输入时
buffer的输出就不行了,
分块测试如下

对于电阻网络,8位数字信号从00000000到11111111扫描
电阻网络输出为从0-Vref(我的Vref是16.8V),线性很好
电源电压18V供电
对于单位buffer,
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短接
正向输入端输入直流电平(0-16.8V)
buffer输出严格跟随为0-16.8V,线性很好

当我把两个模块放一块
把电阻网络的输出电压接到buffer的正向输入端
buffer输出几乎为零 700mV左右的一条下降趋势的曲线
上次用了一个buffer
整个模块接在一起输出都没有问题
但因为输出电阻有点大
驱动小电阻负载线性度不好
所以在那个buffer的基础上加了一个Class AB型的输出级
也就是现在出问题的这个buffer
0-18V供电
共模电压范围为0-17.2V
相位裕度有60以上
应该描述的很详细了
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2012-08-01):
回复 楼主:

  0-18V供电
-->> 可以做到
共模电压范围为0-17.2V???

网友(2013-02-19):
几个原因:
电路会不会为正反馈;
输入共模范围;
输出摆幅;
R-2R的帯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