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请教hspice调用库文件

楼主(2008-04-22):
各位,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的hspice是200709,在调用库文件时总是报错。
请各位指点迷津
sp文件如下:

*HSPICE SIMULATION FILE EX3-12
.OPTIONS POST=2 LIST
*COMMON-SOURCE USING ACTIVE LOAD
.lib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tt
M1 1 1 VDD VDD tt W=8U L=2U
M2 OUT 1 VDD VDD tt W=8U L=2U
M3 OUT VIN GND GND tt W=40U L=2U
IREF 1 0 400U
VIN VIN GND AC 1 SIN(1 0.01 1K)
VDD VDD GND DC 3.3
.PRINT TRAN V(OUT)
.AC DEC 30 1 1G
.TRAN 1M 5M
.END
下面是.lib文件:
**** Nominal Voltage, Room Temperature, Typical Process
.lib TT
.temp 70
.param Supply='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TT
*       SS    nl, pl, RCslo     Hi temp, lo supply voltage
.lib SS
.temp 125
.param Supply='0.9 * 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SS
*       FF    nh, ph, RCfas     Lo temp, hi supply voltage
.lib FF
.temp 0
.param Supply='1.1 * 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FF
*       FS    nh, pl, RCnom     Hi temp, lo supply voltage
.lib FS
.temp 125
.param Supply='0.9 * 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FS
*       SF    nl, ph, RCnom     Lo temp, hi supply voltage
.lib SF
.temp 0
.param Supply='1.1 * 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SF
*       FS    nh, pl, RCnom     Hi temp, lo supply voltage
.lib FSM
.temp 50
.param Supply='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FS
*       SF    nl, ph, RCnom     Lo temp, hi supply voltage
.lib SFM
.temp 50
.param Supply='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SF
*       SLOW  nt, pt, RCnom     Hi temp, lo supply voltage
.lib SLOW
.temp 125
.param Supply='0.9 * 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SLOW
*       FAST  nt, pt, RCnom     Lo temp, hi supply voltage
.lib FAST
.temp 0
.param Supply='1.1*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FAST

*       nt, pt, RCnom     med temp, nom supply voltage
.lib TM
.temp 70
.param Supply='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TM
*       nf, pf, RCfast     med temp, nom supply voltage
.lib FM
.temp 70
.param Supply='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FM
*       ns, ps, RCslow     med temp, nom supply voltage
.lib SM
.temp 70
.param Supply='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SM
*
.lib ST
.temp 25
.param Supply='Sup'
.prot
.include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ndl ST
*
.lib flatten
.param Supply=0
.model nmos NMOS LEVEL=1 LD=0 XW=0
.model pmos PMOS LEVEL=1 LD=0 XW=0
.endl flatten
可为什么总是报错: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8)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named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12)  could 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ss
  .param Supply='0.9 * Sup'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15)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named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19)  could 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ff
  .param Supply='1.1 * Sup'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22)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named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26)  could 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fs
  .param Supply='0.9 * Sup'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29)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named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33)  could 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sf
  .param Supply='1.1 * Sup'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36)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named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40)  could 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fsm
  .param Supply='Sup'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43)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named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47)  could 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sfm
  .param Supply='Sup'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50)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named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54)  could 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slow
  .param Supply='0.9 * Sup'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57)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named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61)  could 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fast
  .param Supply='1.1*Sup'
  **error**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64)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named 100nm_nominal.sp
  .unprot
**error** library number  100 too large
  .param Supply='Sup'
**error** library number  101 too large
  .unprot
**error** library number  102 too large
  .param Supply='Sup'
**error** library number  103 too large
  .unprot
**error** library number  104 too large
  .param Supply='Sup'
**error** library number  105 too large
  .unprot
**error** library number  106 too large
  .param Supply='Sup'
**error** library number  107 too large
  .unprot
**error** library number  108 too large

  **warning** .prot and .unpr not matched,  unencrypted information may be enclosed.

网友:
.lib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tt

这句话可能有点问题,在tt前加个空格看一下,以前遇到过
lib 'C:\synopsys\opConditions.lib' tt

网友:
谢谢 参考参考

网友(2009-08-07):
呵呵呵,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include的路径不对吧?

网友(2009-10-26):
没人帮忙解决吗?!

网友(2009-11-28):
两个错误:1.没有设置SUP值。
2.*SP模型文件没找到

网友(2010-04-25):
What is it meaning?

网友(2010-10-19):
不用Hspice,先看看

网友(2011-03-21):
同样的问题呀。。。

网友(2012-02-09):
环境变量看看

网友(2014-04-03):
hspice是不是必须安装在默认的路径下啊??

网友(2015-06-17):
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