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有关ADS例如混频器的三端口的S参数文件导入的方法

楼主(2008-04-23):
向各位求教一下
我查了一些混频器的器件,是hittite公司的,我下了DATA SHEET和它提供的S参数文件,我看不懂它提供的S参数文件,帮我看看,行吗?怎么使用公司给的S参数文件,下面显示的就是厂家给的S参数文件,是一个压缩包,打开包含下面的文件:
HMC141 RF Return Loss with LO=12GHz @ 17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RF Return Loss with LO=12GHz @ 15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RF Return Loss with LO=12GHz @ 13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RF Return Loss with LO=12GHz @ 10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LO Return Loss with 17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LO Return Loss with 17 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LO Return Loss with 15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LO Return Loss with 13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LO Return Loss with 10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IF Return Loss with LO=12GHz @ 17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IF Return Loss with LO=12GHz @ 13dBm deembedded.s1p
HMC141 IF Return Loss with LO=12GHz @ 10dBm deembedded.s1p
这是该器件S参数文件压缩包里的所有文件,我全部弄出来了,混频器都是三端口的器件,这里都是给出来的s1p文件,怎么导入ADS中呢?
打开其中一个文件:HMC141 RF Return Loss with LO=12GHz @ 17dBm deembedded.s1p,显示如下,我只取了一部分数据,

!Hittite Microwave Corporation
!12 Elizabeth Drive
!Chelmsford, MA 01824
!Tel: 978-250-3343
!Fax: 978-250-3373
!Device: HMC141, 6-18 GHz, GaAS MMIC Double-Balanced Mixer
!Misc: RF Return Loss, LO = 12 GHz @ 17 dBm, data includes K connector, Room
!
# MHZ S MA R 50
10 1.011 -2.179
109.95 0.995 -8.052
209.9 0.994 -15.59
309.85 0.987 -23.322
409.8 0.979 -31.024
509.75 0.969 -38.783
609.7 0.954 -45.941
709.65 0.939 -53.492
809.6 0.924 -60.877
909.55 0.901 -68.173
1009.5 0.879 -75.668
1109.45 0.856 -83.238
1209.4 0.831 -90.572
1309.35 0.81 -98.304
1409.3 0.78 -105.834
1509.25 0.754 -113.679
1609.2 0.727 -120.804
1709.15 0.695 -128.906
1809.1 0.665 -136.128
1909.05 0.635 -144.247
2009 0.611 -151.79
2108.95 0.583 -159.205
2208.9 0.557 -166.884
2308.85 0.521 -174.408
2408.8 0.501 177.331
2508.75 0.474 169.867
2608.7 0.441 162.339
2708.65 0.421 154.348
2808.6 0.396 145.428
2908.55 0.371 138.387
3008.5 0.341 130.357
3108.45 0.328 120.493
3208.4 0.3 112.94
3308.35 0.278 104.504
3408.3 0.256 95.717
3508.25 0.235 84.64
3608.2 0.222 74.956
3708.15 0.2 64.673
3808.1 0.189 50.701
3908.05 0.17 38.739
4008 0.172 25.161
4107.95 0.153 12.439
4207.9 0.147 -3.712
4307.85 0.15 -16.216

网友:
S1P模型可以用来调匹配

记得ADS中的模型库里有S1p的模型,找到后将文件名指向你下载的S1p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10):
如何测试混频器的S参数
S参数都是某个频点的S参数,但混频器三个端口的频率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用网分是否能测出变频损耗等参数呢?另外用ADS仿真混频器S参数的时候也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不知道要额外设置什么地方?

网友(2015-08-2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2015-12-10):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混频器模型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求解

网友:
带有变频器测试功能的网分是可以测混频器的插入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