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下这个放大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08-04-23):
两个JFET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怎么计算增益?
请指教,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是太简单了,大家都不屑分析
还是太难了?

网友:
前面两位回复的很好
这是cascode 级 ,allen 或martin 都有介绍阿

网友:
common source - common gate cascode amplifier

楼主:
在哪里介绍的?
我刚来,不知道啊,麻烦告诉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