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端口RAM做STA疑问

楼主(2008-04-23):
设计当中使用了异步FIFO,FIFO内含有双端口RAM,做STA的时候发现PT并没有RAM的CLKA/CLKB当成时钟端口,而是直接计算了从时钟源到CLKA的延时大小然后相对于CLKB做setup检查,同样把两者的位置调换后又做了一次这样的检查.
有什么办法没有把RAM设置成具有时序单元的属性,让PT检查的时候将RAM的CLKA/CLKB当成时钟端口.
谢谢了

网友:
没有做过类似设计,不过有个疑问哈.
你希望PT不会把clka和clkb看成是时钟端口是为了算哪个timing arc呢?
会不会dual port ram的db里面,就没有这个timing arc呢?不然他一定会检查的吧.

网友(2011-06-03):
你这么盖楼,有意义吗

网友:
arrowhead2007 ,你太无聊了

网友(2013-10-09):
回复 楼主:

  您好!
  正在做的项目中也用到了双端口ram ,用encounter做布局布线后,一直报hold 违例,报出的路径发现:
它是直接计算了从时钟源到CLKA的延时大小然后相对于CLKB做hold检查,同样把两者的位置调换后又做了一次这样的检查,所以总有一个路径是有hold违例的,我觉得跟你情况差不多,请问我该怎么解决,在CTS时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先去查双口SRAM的手册吧,这个clk-clk的timing check是起啥作用的。这个最好是和designer和constraint的owner去讨论下,hold是不需要care的,setup是case by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