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荷泵锁相环如何如何仿真?

楼主(2008-04-23):
我的电荷泵锁相环仿真的时候VCO的控制电压信号在启动后120纳秒后还没有达到所要求的值,请问这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荷泵的锁定时间一般为us级别,几百ns当然锁定不了。

网友:
与环路以及VCO的频率范围都会有关系吧。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环路参数是否计算准确,否则不lock in是正常的
其次是参数正确,但是block出问题,比如vco的线性度不好,或者双端变单端的电路工作异常等,都会导致环路不稳。总之,不是参数问题,就是电路问题(好像是废话!!)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带电荷泵的PLL  把你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我用SPECTRE仿真也不对

网友(2010-03-29):
xue xi yi xia

网友(2011-03-17):
15E05SL

网友(2016-09-21):
原来如此啊

网友A:
我也再仿pll,不知道怎么仿性能

网友(2017-12-20):
求教一下里面各个电路的仿真怎么做的?

网友(2018-04-05):
回复 网友B:

   +1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A:
我也再仿pll,不知道怎么仿性能

学长,请问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吗,我也正在学习pll,一筹莫展

网友(2024-08-17):
eetop上总能找到一些远古的帖子,前辈们十几年前就在做相关的产品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