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my device

楼主(2008-04-23):
请问高人dummy device怎么翻译啊?谢谢!!!!!!

网友:
i assume that the dummy device means that the device is unused when it is not selected.

楼主:
好象是为了保护别的管子而牺牲掉的管子,不知道怎么翻译,要毕业设计翻译,求高人解答下

楼主:
顶上去,求教高人!!!

楼主:
怎么还没人回啊???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真的还挺有用的!!!

网友:
I think the dummy device is the device used for reference, insulation or other uses, not the real function device.

网友:
虚拟器件? 不过好像都是可以意会,但不怎么翻译出来

网友(2008-11-01):
指虚拟器件

网友(2008-12-04):
到底是不是那个意思啊

网友:
是不是指备份的管子?

网友(2009-03-01):
:lol:lol:lol:lol

网友:
“闲置器件”比较合适
备份器件一般是指spare device
这玩意儿直接用英文是可以地

网友:
知道什么意思,真不知道怎么翻译

网友:
参照器件?

网友:
虚拟的意思

例如仿真器里面的dummy probe ,是个理想器件,对电路无影响

,但又需要它来实现测量功能

网友(2010-06-01):
同楼主 求翻译

网友:
意思看来大家都还是知道
标准译作 哑元

网友:
dummy device :虚管,主要作用在于版图上的匹配!

网友(2010-08-16):
Dummy device不参与实现电学功能,但是在IC版图阶段加入,主要原因应该是为了满足工艺对某种材料的密度的要求

网友(2010-11-16):
很难翻译。但是dummy应该是指不是实际用到的active components.

网友(2012-05-23):
翻译成哑元吧

网友:
一般叫做 “冗余器件”吧,主要是为了保证对称性

网友:
毕设论文里面吗?那直接用dummy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