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问题

楼主(2008-04-23):
Hspice仿真.AC DEC分析
用awaves查看幅频特性
频率的坐标都是线性的,怎么设成十倍频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波形显示软件,我们用的是avanwave,在坐标轴上点右键就ok了。
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软件应该都可以进行SET axis吧?

网友:
我也有同问。
谢了
试试

网友:
Re:

在Avanti Wave 窗口下右击,选择 log

网友:
最下方右键点击以log显示即可

网友:
右键选择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