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PLL中,关于低通滤波器中电容,电阻值的选定

楼主(2008-04-24):
比如在参考频率为900M的PLL设计中,低通滤波器通常是一个电容串上一个电阻,然后再并上一个电容,它们的值的选定是依据什么来呢? 先谢过了

网友:
有专门的计算软件

网友:
你 需要理解那个 RC 的用处, 就是个LPF。 看看书吧。

网友:
Razavi的书上有讲  我只记得第二个电容要是第一个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你自己看看书吧

网友:
计算一下系统的传输函数

网友:
基本上讲PLL的书上都有讲

网友(2010-08-26):
哪本书上有讲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best的书上有
非常非常的详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涉及到pll loop bandwidth的最基本问题
一定要先搞清原理
本版讲PLL的书论文很多
多看看吧

网友(2011-05-12):
刚好看到那里,书上确实是有的

网友:
设计PLL的核心之一就是根据要求计算出这个滤波器R和C的值来。根据系统传递函数来计算。一般给定如下几个参数:1. VCO增益Kv,2 电荷泵电流Icp,3,环路带宽,4 环路相位裕度。5 分频比 N

网友:
我将来方向就是pll啊 学习了

网友(2015-12-01):
回复 网友B:
哪本书,在多少页?求教

网友(2020-05-12):
Rp=0.84*sqrt(Ip*Kvco*C2)   C2为VC滤波小电容,Kvco单位是Hz/V
这个公式适用于二阶滤波器,具体数值还得靠仿真确定(但可以指导设计)
一般取滤波器中两个电容比为9:1,保证环路相位裕度约为55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