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运放的offset问题

楼主(2008-04-24):
我做的采保电路, 前仿结果很好. 但后仿发现运放在保持相两个输入端有固定的约0.5mv的差别,
导致我的采保输出电压也有个0.5mv的差, 版图也是很对称的, 是full opa

各位大虾, 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输入的失调是直接出现在输出端的,所以你有0.5mv的失调,输出也就偏差0.5mv,具体的贴出来看看

网友(2011-09-18):
版图对称的应该不会,仔细再找找,特别注意sense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