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 安装后启动出现问题

楼主(2008-04-25):
我在笔记本上安装Ubuntu 7.10版, 然后安装IC610.
ic610安装时没有出现任何提示库找不到之类的提示,安装顺利完成.

之后进行配置:
用户目录是/home/zhh
在.bashrc中加入
################################################################################
alias lmli='/EDA/Cadence/IC610/tools/bin/lmgrd -c /EDA/Cadence/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EDA/Cadence/IC610/OA
export CDS_ROOT=/EDA/Cadence/IC610
#export MMSIM_ROOT=/media/linux/mmsim61
export CDS_LIC_FILE=5280@zhh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

因为我没安装MMSIM,所以把有关MMSIM的注释掉了.
控制台运行命令以及输入如下:
zhh@zhh:~$ lmli
12:09:34 (lmgrd) -----------------------------------------------
12:09:34 (lmgrd)   Please Note:
12:09:34 (lmgrd)
12:09:34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2:09:34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2:09:34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2:09:34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2:09:34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2:09:34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2:09:34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2:09:34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2:09:34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2:09:34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2:09:34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2:09:34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2:09:34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2:09:34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2:09:34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2:09:34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2:09:34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2:09:34 (lmgrd)
12:09:34 (lmgrd) -----------------------------------------------
12:09:34 (lmgrd)
12:09:34 (lmgrd)
12:09:34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2:09:34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2:09:34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6447, errno: 2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
License path:  /EDA/Cadence/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0,0.  System Error: 13 " Permission deni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12:09:34 (lmgrd) Can't remove statfile /usr/tmp/.flexlm/lmgrdl.6447: err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zhh@zhh:~$ icfb&
[1] 6542
zhh@zhh:~$ /EDA/Cadence/IC610/tools/dfII/bin/icfb: 97: cds_plat: not found
/EDA/Cadence/IC610/OA/bin/sysname: 328: /bin/awk: not found
/EDA/Cadence/IC610/tools/dfII/bin/32bit/icfb.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elf.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大侠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已自己解决..

网友A:
求教!!

您好!
我也出现了 您的三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 后边两个 ,
/IC610/tools/dfII/bin/icfb: 97: cds_plat: not found
这一个 解决不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谢谢!!

楼主:
这个 貌似都没有解决掉. 不过不用管, 可以进ic610了, 但不知会不会对设计造成什么影响.

网上有说这个cds_plat是一个脚本,在安装目录里, 你去搜下看看, 然后在icfb的目录里建个他的链接看看.

网友:
请问是怎么 解决的呢 ?我出现的 问题 跟 你的是一样的?

郁闷。

网友(2008-10-25):
请问是怎么 解决的呢 ?我出现的 问题 跟 你的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也出现了 您的三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 后边两个 ,
/IC610/tools/dfII/bin/icfb: 97: cds_plat: not found
这一个 解决不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谢谢!!

装csh就可以了,

网友(2010-02-23):
我也想装Cadence

网友(2014-09-23):
小手一抖 金币到手

网友(2016-10-22):
icfb 之后libelf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