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ISE中无法调用Synplify

楼主(2008-04-25):
我的ISE是9.2i的版本,Synplify用9.0.2和8.8.0.4都试过,Synplify可以单独打开,但是在ISE中调用 Synplify,在点了run之后就没有反应了,什么提示都没有,单位同样的机子和系统,软件都是正版的, 在别人的电脑上试就可以,软件太多,实在不想重装系统了,请问有哪位大虾知道怎么解决吗?在此先谢 过了,急切求助!

网友:
建议使用xflow

如果用GUI有问题的,建议使用xilinx 的xflow,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绝对自由.

网友(2010-08-27):
如果用GUI有问题的,建议使用xilinx 的xflow,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绝对自由.

网友(2011-10-13):
如何使用Xilinx的Xflow?

网友:
分两步走:
1.synlify的产生的netlist
2.netlist给ise去pr

网友:
用synlify生成edf文件,然后给ise去做PR就可以了,这样不需要直接调用软件了

网友(2011-11-29):
不会吧,我用9.6.2还好

网友(2012-10-19):
我用ISE13.4调用Synplify 2011.03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点RUN后,综合的图标显示在转动,但就是一直综合不完...求达人解答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一直使用ISE自带的综合工具 关联设置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