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电路设计什么仿真软件比较精确

楼主(2008-04-25):
仿真有源电路,什么仿真软件比较精确?谢谢了!

网友(2009-04-26):
高频电路当然是ADS

直流电路可用ORCAD软件

网友:
不管是什么软件,在高频的时候都很难模拟准确。因为你没办法获得每个元件的精确模型。

网友:
模拟的仿真都不会精确,也精确不了,这是因为到了高频部分,所有元器件都是非线性器件,而且受温度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