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不如Protel99的好码?

楼主(2008-04-26):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2008-08-09):
机器配置足够高的情况下应该比99好
但是你的机器足够快吗?
快到那个程度不如改用candence

网友(2009-01-12):
楼上的,听你的意思是:cadence 的软件更大咯 ?是不是?电脑配置要求更高咯?

网友:
Altium Designer 功能比Protel99SE强大的多了,到了2008的版本,操作比Cadence SPB 方便快速,但稳定性可能不如Cadence SPB

网友:
我以前用PowerPCB,后来用Cadence SPB,现在又回来用AltiumDesigner了。
多少年了自动布线最好的还是spectra,Cadence SPB 已经带Spectra了,
AltiumDesigner可以用导入导出的方法利用spectra。

网友:
自动布线占多少比例?10%?90%?

网友(2011-05-14):
乱说了哈

网友:
怎么可能?我都没用过,听说altum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