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数据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6):
我用q2做波形仿真时,设置的输入信号小于127的数都是以ASCII码形式显示的,请问怎样设置可以用二进制数显示?

网友:
把加号打开,不久可以看到每一位的波形

网友:
选中信号,点击右键,选属性,里面有更改选项

楼主:
   感谢zhangbinsniper的解答